三菱触摸屏能做曲线显示吗

楼主(2017-12-25):
各位大师;
求助!请问三菱触摸屏能做曲线图显示吗?有没有具体方法!谢谢

网友A:
可以,打开对象菜单项,插入图表--趋势图表,设置好X、Y轴的变量引用、刻度值,线型及颜色等。我曾经用于绘恒压供水的水压曲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