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关于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,输出电压是多少,电机侧用三角形还是星型接法

楼主(2017-12-25):
为什么好多变频器都不说明自己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,
比如电源是单相200V的变频器 输出与电机连接,是不是电机一定要采用三角形连接
三相输入400V的变频器, 输出电压范围多少 电机又采用什么连接方式
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所有变频器说明书上都不讲 电机什么时候采用星型什么时候采用三角形
我刚接触变频器 那位大神总结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这只是最基本常识,作为一名电工应该知道的。

网友B:
变频器有设置电机额定电压的参数,我以E700为例:Pr.83就是用来设置电机的额定电压,初始值400V。变频器可以适用于星形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机。但是请注意,电机绕组无论什么样的接法,通常是三条线引出来,除非是用星-三角形降压启动。因此,额定电压通常是指线电压,而不是指绕组的电压。设置额定电压与电机绕组接法无关。

网友C:
一般变频器有额定电压和功率,电机也是一样,照本宣科

网友D:
这个输出真的不用说吧!知道马达的功率和额定电压,就可以选定变频器,而不是知道变频器输出去选定马达!至于马达是怎么个接法,我想所有变频器都没有这个说明吧,通常我们是大功率重载的情况下才会用三角形接法,大多数情况星型接法就好了

网友E:
380v的Y接电机用于220v输入的变频器应该接成三角形。但要注意电动机的电流不要大于额定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