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三菱Q系列plc四位七段数码显示单元程序怎么写

楼主(2017-12-25):
我是刚入门的小白,时序逻辑有点搞不懂,详情如下:
1. PLC型号;Q06UDV 1个
输入端:QX81 1个
输出端:QY81P 1个
数码管:Autonics(奥托尼克斯)D1SA系列 2个
DI数据输入
CK时钟输入,
普通拨动开关 8个
2. 主要功能如下:
用拨码开关 上拨加数字,下拨减数字,只有能显示就行,
.数码管资料如下:多级连接输入方式,四位七段数码管,
求大神帮助,
努力学习啊

网友A:
QY81P属于源极,采用正逻辑,并联方式就可以,说明书介绍挺详细的。
如果采用串行输入数据的话,建议采用单片机,用PLC控制比较复杂,时序比较难保证。

楼主:
感觉很难做,谢谢你的意见,
努力学习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觉很难做,谢谢你的意见,
按照正逻辑那张表输出电平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