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5):
一台三相电机 3千瓦的,默认的是星型连接,能不能改成3角型连接接三相380V的电源

网友A:
一般小型电机都是星形连接时接三相380V,如果三相220V才改成角形接法。

网友B:
空载电流会很高,负载小可以用。

网友C:
3KW电机380V只能接星型,角型接3相220V

网友D:
引用楼主2310036294于2017-12-25 17:43发表的 一台三相电机 3千瓦的,默认的是星型连接,能不能改成3角型连接 :
一台三相电机 3千瓦的,默认的是星型连接,能不能改成3角型连接接三相380V的电源

绝对不行,即使负荷小的也不行,除非改角形接法后使用的是三相220V的供电电压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
绝对不行,即使负荷小的也不行,除非改角形接法后使用的是三相220V的供电电压。

正确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
绝对不行,即使负荷小的也不行,除非改角形接法后使用的是三相220V的供电电压。

支持!

网友G:
星型解法,电机线圈承载相电压就是22V,当接成三角形电机线圈承载相380V电压。线圈就会发热-“烧了’
独自漂泊

网友H:
关键看电动机铭牌   默认星型380V不能改为三角形接法  容易烧毁  看铭牌接线端子很容易区分

网友I:
没事干嘛要改接法啊,难不成你要用220供电的变频器去拖电机啊

网友J:
不怕烧电机的话你可以试试

网友K:
刚学电工时,拿小电机来试星三角。还好电机没烧。

网友L:
星型电机相电压=线电压/1.71=220v,电机运行在220v电压下,相电流=220 / z;
角型电机相电压=线电压=380v,电机运行在380v电压下,相电流=380 / z;
所以当同一个电机接星型或三角型时,阻抗Z是一样的,但电流就会不一样,三角型运行电压和电流都比较多,电机的绕组容易烧坏掉,随电机功率越大烧坏风险越大。
换而言之,三角型电机可以接成星型,但是这个时候功率、转矩都降低到三分之一,效率低下。

网友M:
读懂铭牌

网友N:
试一下不就知道了!!反正烧掉了,一辈子都记住不能这么干了!

网友O:
星型接380伏,三角型接220伏。

网友P:
磁路饱和的后果你能否承受?

网友Q:
要搞清线电压和相电压之间关系,角接工作电压是星接工作电压1.732倍

网友R:
烧了换新的,促进经济发展

网友S:
引用 网友D:

绝对不行,即使负荷小的也不行,除非改角形接法后使用的是三相220V的供电电压。

说的太绝对了!电机本来就有三角形和星形两种接法,能不能接具体还是要看电机铭牌来说话。楼主说的条件不足,无法判断。

网友T:
星型接法加在绕组两端电压为220V,三角形为380V,改变接法要烧电机。

网友U:
不可以的,主要是星行的单组线圈耐压不是380伏,耐压不够,容易烧线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S:

说的太绝对了!电机本来就有三角形和星形两种接法,能不能接具体还是要看电机铭牌来说话。楼主说的条件不足,无法判断。

怎么条件不足呢?星接380,改角接仍380,你说能用吗?

这是电工基础理论的问题,如果你不能判断,只能说明你的基础还不行。

网友V:
如果运行时需要接成三角形接法的话,可以考虑星形启动,三角形运行的接法。

网友W:
还是要看电机的具体参数的

网友X:
还是要看懂名牌,默认是一种的话最好不要改
菜鸟的工控人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