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2轴 伺服 龙门上下料机

楼主(2017-12-25):
做2轴 伺服 龙门上下料机,控制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,物料比较重。

网友A:
主要是伺服的功率选够。速度慢加个减速机,上下轴伺服必须带刹车的。
主要是要求在定位过程中要变速

楼主:
在运动(绝对定位)过程中要变速,大神有什么思路???

网友B:
垂直方向的用伺服 我们曾经吃过亏 当然不排除可能是伺服驱动的原因或者功率不够大的原因。。。
不知道各位大神垂直方向怎么处理的

网友C:
伺服加刹车,再加个制动器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D:
上下可以考虑油缸,如果上下过重,伺服成本太大。
诸法无我

网友E:
早段时间帮别人搞了台2轴上下料机,两个轴都是带减速机和刹车的伺服,不过不需要运行中变速,比你的要简单多了。

网友F:
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直接用异步电动机加减速机更实际。
下载积分:+1(100759) 你这种定位精度很烦,而 ..

网友G:
变速看你用什么PLC控制啦,有些有过程变速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