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人

楼主(2017-12-25):
同上看图片!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問甚麼指令?

中間方框--FB

(B195 ): 網路(鏈結)繼電器
真诚感谢!

网友B:
一楼正解。
真诚感谢!

网友C:
SM400只有5U和Q才有,你这是5U 的?好像的伺服发脉冲指令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SM400只有5U和Q才有,你这是5U 的?好像的伺服发脉冲指令

FX5有B这个寄存器吗?

网友E:
楼主有联系方式吗,找您有事请假。谢谢
诸法无我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有联系方式吗,找您有事请假。谢谢

请教吧

网友E:
楼主有电话吗,真的有事请假
ok
诸法无我

网友G:
看软元件应该是Q系列的,调用自编的FB块。
工控人

网友H:
无知的人太多了,请不要再自己还不是很懂的时候,乱回答问题,会误人子弟
膜拜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