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6):
8脚和14脚继电器在寿命和功耗方面有差别吗?希望专业人员给解释下,谢谢!

网友A:
不一定,看手冊說明
例:
  • 下载积分:+1(yongjia) 好贴好贴!

网友B:
    问题有点笼统了,8脚和14脚的,功能肯定是不一样的,功耗看线圈阻值,阻值大的功耗小,至于寿命要看用到哪一方面,纯电阻负载,寿命相对长一些,前提是别超载;感性负载相对寿命短,因为关断时有反向电压,容易产生电弧烧触点。

网友C:
    遵循手册吧。
    Q183996768

网友D:
    我记得同一型号的8脚和14脚的参数是差不多的,一个是2C一个是4C,2C的会好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问题有点笼统了,8脚和14脚的,功能肯定是不一样的,功耗看线圈阻值,阻值大的功耗小,至于寿命要看用到哪一方面,纯电阻负载,寿命相对长一些,前提是别超载;感性负载相对寿命短,因为关断时有反向电压,容易产生电弧烧触点。

    谢谢,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他们线圈功耗是不是一样大,因为我潜意识里感觉14脚的吸合比8脚的要费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一定,看手冊說明
    例:

    谢谢,数据最有说服力!

网友E:
    很有帮助

网友F:
    8脚有10A和5A的区别,10A触点使用寿命长!

网友G:
    数据那个忽悠人的,在实际使用中能达到数据中的10%就已经是质量杠杠的了!!

网友H:
    不可能。
    大牌子,都能达到手册上的数据,这些数据都通过测试。
    日常使用达不到原因在于,测试主要是阻性负载,而日常使用中大部分是感性负载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    问题有点笼统了,8脚和14脚的,功能肯定是不一样的,功耗看线圈阻值,阻值大的功耗小,至于寿命要看用到哪一方面,纯电阻负载,寿命相对长一些,前提是别超载;感性负载相对寿命短,因为关断时有反向电压,容易产生电弧烧触点。

    同一数量值的直流电弧比交流还要严重,所以交流继电器(或者接触器、断路器等)不能等值(直接)用于直流负载电路,一定要降级使用(或者专用于直流的继电器、接触器、断路器等)。

    现在很多人把交流和直流的继电器(或者接触器)的线圈与触点弄混淆了,以为使用交流(或者直流)线圈的就是交流(或者直流)继电器(或者接触器)。

    其实,所谓的交流(或者直流)继电器(或者接触器)是指其触点用于交流还是用于直流负载电路,而不是以线圈用于交流还是直流负载电路来称呼的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J:
14的问题更多,现在都用单触点的了,例如和泉,欧姆龙等,8脚的和14脚的都不耐用。尤其是超过10万次的使用寿命时
诸法无我

网友K:
8脚有5A和10A 2种,14脚的是3A

网友L:
8脚负载功率大,14脚负载功率小,还要根据所需触点选择设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