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用MODBUS通信变频器地址问题

楼主(2017-12-26):
指令ADPRW K1 H06 K1000 K0 D20,
问题是:K1000这个地址是变频器起停控制寄出去地址,可是看三菱通信手册上说要加40001,才是MODBUSD的通信地址,没有明白要不加,哪位大牛告诉一下怎么写?
PS:变频器的地址是:1000H,频率设备;1001H,运行频率;1002H,母线电压;2000H,控制命令;3000H,变频器状态;8000H,变频器故障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自己再顶一下

网友A:
加和不加都试一下补就可以了吗?

网友B(2018-07-07):
明明1000H非要写K1000,就想不到把1000H转换成10进制的呢1000H对应于K4096

网友C:
写入变频器时要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