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6):
伺服用的很少不是太了解,最近有个工程需要用到7台伺服电机,主机用FX3U需要扩展什么模块可以达到7轴控制?同时还有一块4AD和4DA模块扩展,会超出扩展上限吗?

网友A:
可以這樣:FX3U控制7軸伺服,使用三菱MR-JE內部程序定位,位置和速度由內建RS-422通訊,外部IO驅動定位,
DI/DO總點數預計15*7=105點,加上其他控制點數,應該不超過FX-3U擴展上限(256點),不過MR-JE最大容量只有7.5KW,
  • 下载积分:+1(cctv197910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谢谢大侠,意思就是说FX3U自身可以驱动三轴,然后外挂4个FX3U-1PG高速输出模块和2个模拟量模块,这样一起扩展了6个模块。扩展这么多需要添加扩展电源吗?另外我换个思路看看,用两台FX3U内置定位可以驱动6轴,用一块屏连接两台PLC可以吗?

网友B:
    那价格吓死你  国产信捷10轴 或者 5U+16yt-h*2

网友A:
    用两台FX3U内置定位可以驱动6轴,用一块屏连接两台PLC可以吗?

    可以的,

    plc 脈波輸出控制伺服,局限於plc輸出,我上面建議的:使用三菱MR-JE內部程序定位,,,不是從plc 脈波輸出控制伺服,
    定位程序是寫在MR-JE驅動器內部,fx3u 只做一般I/O控制....另外更正MR-JE最大只有3KW
  • 下载积分:+1(cctv197910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    回复楼主。。可以的,,我做过挂5个1pg的,还加了几个输入输出扩展,没问题的,电流也够

网友D(2018-04-05):
    都7轴了,用通讯吧,L02+LD77MS16

网友E:
    我也遇到同样的难题,控制六轴。看三菱的通信手册,两台plc通信时占用了y的脉冲点而被占用的y0还能发脉冲吗?请大师们指导。谢谢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這樣:FX3U控制7軸伺服,使用三菱MR-JE內部程序定位,位置和速度由內建RS-422通訊,外部IO驅動定位,
    DI/DO總點數預計15*7=105點,加上其他控制點數,應該不超過FX-3U擴展上限(256點),不過MR-JE最大容量只有7.5KW,

    大师,你这伺服是JE-A 还是JE-B的,   我在说明书上没找到内部定位方式.

网友G:
    我现在有个控制15轴的,打算用两个3U加9个1PG,不知道可不可行
    还有像8楼问的,通信需要用到的y0被占用的,Y0还能发脉冲吗?

网友H:
    楼上的做15轴还是用L或用中型PLC吧,

网友I:
建议如下:L02+LD77MS16做通讯控制

网友J:
可以用个8轴运动控制器解决方案。

网友K:
两台FX5U 就搞定,还省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