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電梯加減速的控制

楼主(2017-12-26):
我想請問各位大大
我用FX3U 配一顆安川A1000
需要在人機介面上設定加減速秒速
我該如何操作
求範例 感謝各位大大

网友A:
电梯加减速,
好像三菱的变频器介绍看到过,并不是一条直线,需要考虑人体舒适度,加减速过程是一个比较大弧度,有点复杂。

网友B:
减速控制,需要电机轴连接1个旋转编码器。测试楼层之间,编码器输出多少个脉冲。例如:楼层间输出10000个脉冲,当电梯从某层楼上升2层楼,那么编码器输出20000个脉冲,设定当计数到18000个脉冲时,电机开始减速。减速时间由变频器参数设定。

网友C:
楼主需要是多段速还是模拟量控制变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