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威纶屏字很淡,请教怎么办?

楼主(2017-12-26):
有二个老的威纶屏,MT510的,用了十多用了,字很淡,看不清,更换了液晶屏和背光灯后还是很暗,请教是否可以在软件系统设置里面调节对比度?具体要求调节哪个选项?

网友A:
1、通电后可通过调校触摸屏后面的对比度旋钮,可以把触摸屏屏幕调到最佳的显示效果.(只有
MT500S系列可以调对比度,MT500T系列不能)
2、查使用手册看系统预留的LW字里面有没有用来控制对比度的预留控制字

网友B:
这让坚定不移的继续使用威纶通屏,真耐用,比我工龄还长!

楼主:
谢谢1楼,已经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