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s2问题

楼主(2017-12-26):
gx works2 怎么卸载不了,提示启动C\program时出现问题找不到指定模块,请大家帮助。非常感谢

网友A:
安装时的文件夹移动或删除了吧?修复软件安装,再卸载看看。

网友B:
用360卸载,实在卸不了重做系统

网友C:
你是不是没有安装在C盘?

网友D:
你直接把文件夹整个删除了不就没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