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6):
三菱Q系列M继电器是怎么分配的,掉电保持的是多少,普通的又是多少,怎么在说明书里没找到?谢谢

网友A:
      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B:
Q里M全部是断电不保持的,L全部是断电保持的。

网友C:
2楼说的是对的,你自己在软件里设置

网友D:
想保持的话用R或L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