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6):
手里有个hakko v606em10 的白光触摸屏,本来是没有字体数据,然后用S-VFT下载了字体数据后,出现通讯不上了。打开系统设置出现:Data has some error ERROR:15 (0:) Editor:MJ1 Modem Connect Mode .我就不知道这个MODEM模式怎么取消,搜索了下说需要关闭这个模式才能通讯上。请大神们帮我解决下。另外屏幕背后有一排的拨码开关,谁知道这些开关的组合有什么作用。我要恢复机器出厂设置,是不是需要拨这个拨码开关来恢复?

网友A:
以下是英语V7硬件规格的附件,应该可以帮助,下载看看吧!

网友A:
以下是英语V6硬件规格的附件,应该可以帮助,下载看看吧! V6HardwareEn_5.pdf (2891 K) 下载次数:49

网友B:
引用楼主zichie于2017-12-26 15:55发表的 请求解答:白光触摸屏通讯问题 :
手里有个hakko v606em10 的白光触摸屏,本来是没有字体数据,然后用S-VFT下载了字体数据后,出现通讯不上了。打开系统设置出现:Data has some error ERROR:15 (0:) Editor:MJ1 Modem Connect Mode .我就不知道这个MODEM模式怎么取消,搜索了下说需要关闭这个模式才能通讯上。请大神们帮我解决下。另外屏幕背后有一排的拨码开关,谁知道这些开关的组合有什么作用。我要恢复机器出厂设置,是不是需要拨这个拨码开关来恢复?

调制解调器的取消:
       请长按Editor:MJ1字样直至画面跳转,然后将波特率设置为No Use,设定完成后点击右下角按钮即可。

背部拨码开关:
       第一位用于从CF卡读入程序使用。
      2,3.4位  厂商备用
      5.6.7,8: 用于设置终端电阻。

由于你的机型不具有CF卡读卡器,你也不会花几千元买富士读卡器的,所以拨码开关你可以忽略了。

ERR15代表本体语言与画面设计的语言不一致,你可能需要重新下载你的项目了。

Good Luck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