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6):
选的的模式3,范围应该是0-8000,请问下怎么校正?按说明书写了个偏移和增益的代码,但是没有作用,大侠指导下,谢谢!

楼主:
大侠帮忙指点一二,多谢

网友A:
1.能確定輸入是20mA?不是19.....mA。
2.50/8000 =0.00625 差千分之6影響很大?
3.檢視"零點"為多少?自行補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能確定輸入是20mA?不是19.....mA。
2.50/8000 =0.00625 差千分之6影響很大?
3.檢視"零點"為多少?自行補正。

1、是20mA,直接用表给定的
2、正好是表的临界值,有影响
3、请问怎么操作?

多谢指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1、是20mA,直接用表给定的
2、正好是表的临界值,有影响
3、请问怎么操作?

4mA = ?
12mA =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