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到中年,累弯腰

楼主(2017-12-26):
读取当前位置有条PLC指令ABS可以,但是伺服没有相应接ABS功能的线,有没有办法用寄存器显示伺服当前位置,伺服是增量型的。求解答,困惑好久了
在什么地方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

网友A:
好像需要对应的三菱伺服吧
对,我用的是其他品牌的伺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好像需要对应的三菱伺服吧

要是支持通讯的话 就走一下通讯 一般经济性的 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 看你这样做的想法好像是做成闭环的 不行就加其他的检测设备 比如光栅尺之类的 正常情况一般都是半开环的用
加光栅就不划算了

网友B:
伺服一般有A,B,Z相编码器输出,你PLC支持的话,可以将此信号接入PLC,用以计算。也可以这样做,利用激光测距传感器(IFM O1D100)和模拟量模块,完成真闭环,传感器大概1000元,不开票800都可拿到。
接A,B,Z相进PLC中,运动控制模式就变成速度/扭力模式了,在位置模式下能实现吗

网友C:
感觉可以通过回原点来确定伺服在0位置,然后通过发送脉冲的数量来确定移动了多少?
感觉我这个方案不够准确
如果再不行,那就给PLC加一个通讯小块跟伺服通讯了
你说的确定0位置都弄,就是手动随意走位下,当前位置的显示,能有寄存器看在手动时的位置吗

网友D:
ABS功能只能对装了电池的J2S J3 J4有效

PLC有一个特殊的D,存储了PLC发送的脉冲数。可参考。
找到原点后,有没有这样的寄存器能显示手动情况下PLC发的脉冲,手动指令是DDRVI或DDRVA
人到中年,累弯腰

楼主:
能这么用吗
在什么地方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
人到中年,累弯腰

楼主:
高位,低位有点搞不清楚
在什么地方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

网友E:
可以加一个通讯板读取伺服当前位置,但是断了电伺服动了的话就得重新回原点。
生活-焉知水生火热

网友F:
JX-A/B这个很关键呀

网友G:
就是这么用的,当前值除以每MM多少个脉冲数就知道距离了。

引用 楼主:
能这么用吗
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能这么用吗

可以的,根据PLC型号不同,地址不同

如果FX3S 3G 3U参考: 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365

高位低位这种说明是32位的    比如你要  DMOV D8140  D0  这样写。

网友H:
都是高手

网友I:
用通信读取

网友J:
两个办法,一是通讯,一般通讯好像都读不了当前位置,如果你用力矩模式,三菱PLC配其它伺服,把伺服的编码器输出,接到PLC上,原点时清除PLC高速计数器。就能同步了。我做牵引机就是这样做的。如果三菱伺服,可以用B系列走运动控制。之后就是巨方便
有没有案例借鉴一下啊
诸法无我

网友J:
这是三菱PLC和J3-A系列通讯,FX3U和L02CPU
附件: MR-J3-A系列与FX通信.rar (351 K) 下载次数:143
诸法无我

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
要是支持通讯的话 就走一下通讯 一般经济性的 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 看你这样做的想法好像是做成闭环的 不行就加其他的检测设备 比如光栅尺之类的 正常情况一般都是半开环的用

磁栅其实也是可以的,相当来说便宜点,或者塑料光栅呢

网友L:
怎么感觉好多人回答的点不对啊?楼主没看手册么,有寄存器寄存当前的脉冲值的,你换算一下就是当前位置了。。
这样就是说JOG+的时候寄存器数值递增,JOG-的时候寄存器数值也随着减小是这样吗???

网友M:
看你问的问题,我又看了看评论,你这个问题是回完零点之后手动运行了几次,怎么看现在伺服位置,我用的3GA,D8340是Y0,D8350是Y1,D8360是Y2,这都是当前脉冲值,是绝对脉冲值也就是相对你找的原点的,其实在这些上电之后都是0,当你执行回原点指令后PLC就自动清零了,然后除非你再次执行回原点指令,这几个数值都是相对你零点的绝对位置也不用MOV什么的,你能拿来直接用
这样就是说JOG+的时候数值递增,JOG-的时候数值也随着减小是这样吗???

网友M:
不是这样的,你为什么非要用JOG呢,只要是PLC控制的输出都会变化,伺服驱动器自己控制的不会变化,你如果想手动走一点你可以用一个DDRVI K999999999 K1000 Y0 Y4这样的指令,点一点走一下,一直点一直走

网友N:
这个用D8140就是脉冲值了,再除以你的脉冲当量就好了

网友O:
和上位机用的指令也有一定关系  至于高位低位不用计较太多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高位,低位有点搞不清楚

高位和低位,一位16个字节两位32个字节低位满了就会往高位存储
多多关照

网友Q:
把当前值存到保持性寄存器里就可以了,再乘脉冲当量就是当前位置值

网友R:
没说清楚,如果是电机回零后电机随意走,读取当前位置,那只是读取内部D存储器的值,每个PLC都有这个功能;如果是断电后在没回零状态下知道电机的位置,那就要走通信或者引入外部编码值的方法了,其中读取绝对值编码器的值也行的!
用3GA测试了,Y1的D8350寄存器显示数据是-32768到+32768,回完原点还是读取寄存器的值没有意义,增量式的伺服大概是不能这么用吧
好好赚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