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C气压传感器可以用什么模拟电流信号

楼主(2017-12-26):
我想用SMC的气压传感器做个试压机,现在用的是电压信号,但是他的精密度在0.2KPa,我看了下说明书可以使用电流信号,电流信号需要写什么东西来识别?

网友A:
精度和信号类型没有关系。
传感器只有0.2KPa精度,不管用什么信号都只有这个精度,电流信号只是在复杂环境下搞干扰比较好。
需要高精度就采用高精度传感器和高精度AD来采集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