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PLC指令

楼主(2017-12-26):
上游和下游两台设备,程序里有个连接信号是B42,但是看不到是哪个输入输出在控制,上游和下游的设备都有B42,求大神解答,另外B42代表什么啊?

网友A:
链接继电器,是否有以太网CC-LINK cc-link ie H网等吗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设备上有CCLINK模块,和远程的IO模块,但是看了下说明书,没发现有B,难懂,B42是代表某个IO模块的16位的输入输出结果吗?

网友B:
B應該網路繼電器
可以看一下上下游的連結模塊參數設定
應該就可以找到答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應該網路繼電器
可以看一下上下游的連結模塊參數設定
應該就可以找到答案
是网络参数吗?CCLINK吗?还是Ethernet/CC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