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三菱触摸屏没有200smart机型?

楼主(2017-12-26):
RT怎么选择机型呢?还是无法连接200smart?想通过网口连接PLC仿真,但不知到怎么选型

网友A:
还没用过这种配置。都用三菱屏了基本都是配三菱PLC了!

网友B:
没这样用过。

网友C:
三菱手上的西门子资料都是几年前的。所以屏上也只能选老型号,就选200试试,能连接上就好,连接不上也没办法。
三菱触摸屏没有200smart机型?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