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6):
三菱触摸屏打开程序请教,最近都遇到两次了。自己去下载也是说不支持。
诸法无我

网友A:
你GT3版本低了

网友B:
不是版本低的问题,应该是你的屏是GS屏。你确认下屏的型号,如果是GS屏,需要在安装软件中找到GS的补丁,安装补丁就可以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法唘法不孤起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童心老菜鸟) 很久不见,大师
  • 签名无效了,麻雀不见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GT3版本低了

    楼主的已经是最新版本了
    @楼主是不是没有安装TOOLS里面的GS文件?

网友D:
    安装补丁

网友E:
    弱弱的问一下,三菱屏和威纶屏哪个好用易学啊啊,只用过威纶的,没用过三菱的,三菱软件下载下来好大!
    真诚感谢!
    两个都得会,西门子,三菱,欧姆龙,威纶通,都得会,针对不同的客户。各有千秋,威纶通的数据记录比较牛。价格便宜,按钮互锁没有西门子和三菱牛(用宏程序也能做,不过我不会而已)

网友F(2018-04-06):
    个人着得三菱触摸屏好用过威纶触摸屏,威纶触摸屏如果你把软件更新为新软件版本,在打开旧工程文件时原来选择的开关元件也就提示无法找到了,特别是字体文件,有时更新一下软件连字体文件都找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