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7):
如题

从单相220V/三相380V/50HZ的电源换到单相110V/三相220V/50HZ,塑料壳断路器/断路器/接触器。。电气配件需要不要换呢?

我的经验之谈是: 功率=电压*电流,所以电路里面的电流会大一倍,之后所有涉及电流规格的电气配件都要换大一个规格的

望   有经验的大师浅淡分享啊

网友A:
1.要換。線路也要換。
2.等於重新設計。
3.如果可以,用降壓變壓器。

网友B:
        Wire,contactor,circuit breaker should be replaced.

楼主:
you mean should become two times of amp?
引用第2楼zhtokokk于2017-12-27 13:49发表的 Re:从单相220V/三相380V的电源换到单相110V/三相220V,电气配件需要不要 .. :
        Wire,contactor,circuit breaker should be replaced.

网友C:
断路器不用换,只换交流接触器,因为电压低一倍

网友D:
断路器如果没有多大余量也要换大。接触器,继电器,开关电源可能也需要换。

网友E:
电压低一倍,要维持原功率,电流是原来的1.732倍,所有的断路器和接触器都需要更换!

网友F:
全部都换

网友G:
电气配件有个工况标准(如工作电压、额定电流、短路电流等等),在范围内符合即可,不符合肯定要更换符合的,否则设计人员要承担后果责任。

网友B:
         typical  motor :
               2.2kw     3PH  380V      5 A
               2.2KW    1PH  220V    16 A
               2.2KW    1PH  110V    28 A

网友H:
全部来过吧!不要省了,自己给自己找麻烦!电压低,电流大,所以所有参数都变了。

网友I:
看情况换,电压等级不符合都要换

楼主:
谢谢大神们的解答

网友J:
买个变压器转换就没那么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