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7):
各位老师,本人小白,我想实现每隔一定时间对VW204进行减法比较,比如,现在VW204一个数值,隔15s后,又得到另一个数值,这两个数值相减传送到vw308,这个数vw204是时刻变化的,怎么编写程序啊。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。最好用梯形图给编写。再次感谢。

网友A:
你间隔15秒这么长时间,用定时器呀

楼主:
谢谢老师,您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,我表达的不太明白,我的意思现在的时刻比如01分00秒,读一个数即VW204,隔15S后,时间为01分15秒,又读一次VW204,这个数肯定和上次读的值不一样了,这个数相减传送到VW308。又过了一秒钟,时间为01分01秒,间隔15秒后,为01分16秒,这两次读数相减又传送到VW308,又过了N秒,时间为M分N秒,N加上15秒后,两个数值相减,又得到VW308。也就是说,15秒的读数时刻与15秒前的那个VW204相减,得到VW308。不知道这样表达您能理解吗。再次感谢老师热心回复。因本人是新手,希望用梯形图解答。

网友B:
这只是一种方法,一个思路,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,
路远求索

楼主:
非常感谢以上几位老师的热心答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