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控制

楼主(2017-12-27):
如何实时监控伺服的位置,怎么编程?

网友A:
走通讯就读取伺服位置,不走通讯就用伺服控制器的AB输出脉冲来计数得到伺服电机位置。

网友B:
接光栅尺

网友C:
通信读取方便

网友D:
我觉得您还是先搞清除您需要的控制模式,定位,速度,力矩,不同模式方式控制方法不同,还有三菱的A系列和B系列和JE-C的都不同。所以你这样说。没有人可以给你准确的答案,例如定位(A系列)需要发脉冲。例如速度,力矩(A系列需要模拟量)
诸法无我

网友E:
同意四楼的观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