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触摸屏离线仿真异常

楼主(2017-12-27):
威纶EBpro离线模拟时弹出窗口,提示8000端口占用,下载了最新版本的软件,重新安装(安装时360关闭),电脑重启依然是这种情况,各位有无经历过这种问题?请教各位怎么解决?谢谢啦

网友A:
把电脑的串口设置成COM1

网友B:
离线模拟时应该和串口没有关系吧
路远求索

楼主:
可能和360-WIFI软件有关系,电脑重启后先打开威纶的软件就可以正常仿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