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7):
这是自已编写的松下串口读写数据,主要功能是写位,读位,写字,读字。一个用LabView编写的,一个是用的C#编写的。

弱弱的问一下,松下PRO7软件变址如何使用的,松下PRO7资料不怎么好找,求老师傅指点一下。本来擅长日系PLC,虽然西门子200,PLC1200博图也用过,但还是不能融汇贯通,所以遇到松下欧系编程风格的PRO7还有点吃力。
附件: LabView 松下串口读写.rar (50 K) 下载次数:234
附件: C# 松下串口读写.rar (140 K) 下载次数:312

网友A:
先膜拜一下 MARK备用  表示没用过松下

网友B:
下面一段
                string c, d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tbPlcPointAdress.Text.Length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= "000" + tbPlcPointAdress.Tex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= "00" + tbPlcPointAdress.Tex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= "0" + tbPlcPointAdress.Tex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= tbPlcPointAdress.Tex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= "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直接改为
               string c, d;
               c = tbPlcPointAdress.Text;
               c = c.PadLeft(4, '0');
就行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建控电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    我刚做了一个小程序,给你演示一下变址.
  • 下载积分:+1(建控电) 真诚感谢!
  • 西门子倍福WPF+C#数据库,槽式设备专家

网友D:
    不知道具体情况啊

楼主(2018-08-14):
引用 网友B:
    下面一段
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 c, d;
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tbPlcPointAdress.Text.Length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
    谢谢,当时没想到用格式化字符串!

楼主:
    更新了上面LabView松下的程序,主要更正错误及优化程序!
    附件: LabView串口协议.rar (295 K) 下载次数:90
    ~

网友E:
    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F(2021-11-24):
你们咋个个都这么厉害,PLC玩的溜,代码也玩的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