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7):
最近做了个气密(泄露)检测设备,
用了一个压力开关,测量范围  -0.1——1MPa。配合FX3u+3u 4ad。(-0.1——1MPa对应0-16000)以Pa为单位,来显示压力。
触摸屏上压力测量结果会在200-400Pa的范围内波动,比如120000Pa——120320Pa之间跳动,平均值取样次数1000次。
请问路过的高手,这种压力波动正常吗?换成SMC的会不会好点?是不是还需要加滤波电容?大家是怎么处理的?

请大家不吝赐教,谢谢!

楼主:
继续等待中
气压范围,大约0.12——0.2MPa之间。
关于带模拟量的气压开关选型,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请指点一下,

楼主:
另外要求,工件每分钟1个小气泡的泄漏量,设备要能检测出来,还不能用水测试。

实在不行,也只能充惰性气体检测了。

真愁人呀。

网友A:
你实际的气压都不稳定,也波动太大,ad 输入稳定就怪了,先解决压力波动的问题吧

网友B:
看图识别,希望对你有启发。
真诚感谢!

网友C:
FX3U的模拟量本来就坑爹,很多都配2N的模拟量模块使用
诸法无我

网友D:
传感器的精度有说明,如果传感只能达到这个精度,你用再高的精度的AD也没有用的。
只有200-400Pa的偏差,0-1000KPa,小于1千分之1的偏差,精度已经不算低。
只是这样提高采样次数来计算的值并不算精度,一般作分辨率。
感谢您的详细指导,谢谢

网友D:
附:
分辨率与精度的区别

很多A/D转换器和仪器厂商常拿分辩率来忽悠人, 很多人的确上套, 即使专业人士也常常逃不过. 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很大, 但有联系.

1, 精度是接近真实值的程度, 即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的大小.精度做到0.01%极其难
2, 分辩率是量化刻度的细度大小,分辩率做到0.00001%不很难(如24位A/D,0.0000056%)
3, 概念理解:
   例1:一把1米的软尺,有1000个刻度,分辩率1毫米(分辩率0.1%),用标准尺量下绝对误差+5毫米,精度+0.5%。

如果能把尺拉长20毫米,此时绝对误差+25毫米,精度降为2.5%, 可是尺还是1000个刻度,其分辨率还是1毫米(0.1%).

   例2:两杆称来称真重1克的物体, 一杆的结果为1.03克, 另一杆的结果为0.83333333333333333333333克, 哪个准呢?
4, 关系
   分辩率高是精度高的必要条件,不是充分条件;分辩率高不等于精度高. 认定精度才是王道.

“精度”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,其反应的是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,而“分辨率”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,其反应的是数值读取过程中所能读取的最小变化值。

简比喻:一把常见的量程为10厘米的刻度尺,上面有100个刻度,最小能读出1毫米的有效值。那么我们就说这把尺子的分辨率是1毫米,他只能1、2、3、4……100这样读值;

而它的实际精度就不得而知了,因为用这把尺读出来的2毫米,我们并不知道他与真实绝对的2毫米之间的误差值。而当我们用火来烤一下它,并且把它拉长一段,然后再考察一下它。我们不难发现,它还有100个刻度,因而它的“分辨率”还是1毫米,跟原来一样!然而,它的精度显然已经改变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另外要求,工件每分钟1个小气泡的泄漏量,设备要能检测出来,还不能用水测试。

实在不行,也只能充惰性气体检测了。

不知道每分钟泄漏量多少,我记得德国Burkert有小流量流量计,
保持一定压力,如果有泄漏,流量计应该可以记录流量,只是不清楚能不能达到你要求的精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实际的气压都不稳定,也波动太大,ad 输入稳定就怪了,先解决压力波动的问题吧

我是充气结束2s后,取样1次,60s后再取样一次,计算压力差
感谢指点,存在这种可能。

楼主:
感谢4楼,7楼,8楼的热心帮助,你们的指点很到位,
感激不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传感器的精度有说明,如果传感只能达到这个精度,你用再高的精度的AD也没有用的。
只有200-400Pa的偏差,0-1000KPa,小于1千分之1的偏差,精度已经不算低。
只是这样提高采样次数来计算的值并不算精度,一般作分辨率。

感谢您的帮助
200-400是说数值反复跳动范围,比如100000-——100400之间反复波动,不是讲它的精度。

网友E:
估计实际上是存在气压不稳定,这个可以先对传感器做测试先

网友D:
跳动是正常,你如果你将取样时间延长就不会跳动,但不代表精度。
精度之外的跳动只是作为偏差值,估算值,比如总称量100克的称,精度为0.1克
电子称会显示两位小数,如5.01克这样,后面的0.01,0.04克是这样跳动,这个属于精度围内的。
如果0.1克跳动,这个就精度不准。
主要看波动的数值是否在精度之内就可以。

网友F:
一般不这样用,有专门的气密性测试仪器,直接跟仪器通讯。。。

网友G:
用西门子s7-200smart的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