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STR指令希望大家解答

楼主(2017-12-27):
INSTR指令我看指令表了,但图中的引号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有大神知道吗?

网友A:
INSTR " " W0 D70 K1 意思是在W0为起始的寄存器位置查找是否有 空格字符,并把找到的第几个位置数字放到D70中。
下载积分:+5(wxhyzh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