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00带伺服问题请教

楼主(2017-12-27):
请教师傅,西门子1500带伺服案例和相关资料

网友A:
把产品寄过来,我来玩一玩。没搞过。硬件配置的话,一般选V90PN,通讯编程,不需要连接太多信号线。PLC配两个网口的,或者买MOXA交换机。
专心搞钱
Q群943838323 博图
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