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交流电零线与直流电的零线(负极)连接接地会出现什么结果?

楼主(2017-12-28):
当交流电零线与直流电零线(负极)连接接地会出现什么结果?

网友A:
见过一台进口的旧设备是这样的,不知道问什么这样设计。

网友B:
如果接地良好,无任何后果

网友C:
地线与负极是一体的,没有后果

网友D:
在工控中这种交直流共地的现象几乎没有。一般采取隔离或用一高耐压PF级电容连接。

网友E:
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

网友F:
如果直流的零线断路就不好玩了。交流和直流的零线在未端没接会怎么样呢
麻烦大了。

网友G:
那共地不會有引響
但共地後~~若當plc訊號~
萬一失效則燒毀plc輸入接點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楼主:
感谢楼上诸位,因发现这样接后,原来的直流控制交流的24V继电器触点烧毁现象比以前严重,且更换的频率增加。不知是否这个原因?

网友H:
只能说这个设计偷懒了,没有按严格的要求设计接地

网友I:
燒毀接點的機率大增
交直流最好還是分開
保護自己也保護機器

网友J:
尽量少给零线打交道。

网友K:
这样是不符规定的,必须分开

网友L:
进口的设备都这样,减少干扰

网友M:
没啥后果 我经常这样干 以减小干扰 前提 零线最好接地良好 或火线三项负载平衡,否则中性点漂移容易有电压 不过不大

网友N:
交直流混用,绝对不允许。

网友O:
最简单的半波整流电路

网友P:
有什么后果没见过,其实,交流电的零线与地线严格来说是有区别的。

网友Q:
总零断了,你麻烦就来了

网友R:
我改装过一台机器,AC26V,DC24V的0v,AC220的N全接一起了。

网友S:
用过没问题

网友T:
继电器没二极管放电,是会增加损坏率……。
PLC控制接触器线圈也要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