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8):
请问各位,有一款三相0.75KW的变频器,输入可以接单相220,也可以接三相380,对于变频器控制电机具体有什么区别?谢谢

网友A:
输入既可以接单相220V也可以接三相380V,你确定吗?
个人觉得如果你输入接单相220V,输出一般是三相220V
如果你输入接三相380V,办出一般是三相380V
如果是这样的情况,电机的接线方式要随之而改变,一个是星形一个是三角形接法,才能满足……

网友B:
电机也应该相应的变化,三相200v或者三相380v

QQ:1121930977

楼主:
谢谢解答,是不是如果接单相输入220 输出电机的接法就是380V 三角形接法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,是不是如果接单相输入220 输出电机的接法就是380V 三角形接法?

单相输入220V,电机按星形接法来接线。
三相输入380V,电机按三角形接法来接线。

网友C:
0.75的变频器输人220V接3相380V的电机,把电机星形改成角形即可

楼主:
再麻烦问下:同一电机请问接220输入三角形接法和380Y型接法哪一个转矩比较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再麻烦问下:同一电机请问接220输入三角形接法和380Y型接法哪一个转矩比较大?

看电机铭牌参数

网友D:
变频器接电机是最基本的常事,跟据铭牌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