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学习工控机?

楼主(2017-12-28):
如何学习工控机啊?就是电脑加上各种I/O板,如何编程啊?本人刚接触工控机,会plc触摸屏,懂点c语言,谁有资料分享一下啊,谢谢

网友A:
你首先要知道工控机的原理是什么,其次就是你工控机所配的硬件支持什么样的语言,我以前接触过的就是用VB做画面,VC做程序,还有就是你配的硬件在I/O在程序中是有特定的一个代码的,这是我以前接触过的,
下载积分:+5(libin520) 热心助人!好看

网友B:
肯定没有发贴看,需要从长计议……
慢慢去摸索……

网友C:
用高级语言编程,如C#,labview等等。驱动需要自己开发,或者调用厂家驱动,这类开发调试时间比较长,弹性比较大,需要技术要求高
另外一种就是组态软件,如Intouch,昆仑通态等等。这种和触摸屏类似,相比宏语言功能强,常用驱动等等厂家已经配套好,不用自己重写,开发比较简单。

网友D:
向三楼学习了!

网友E:
为什么不学习西门子的WINCC+STEP7,这是最经典的软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