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8):
见图片,安装Portal  WINCC Professional V13时许可证传送不成功,手动传送也不行,密钥也已经安装了,到底是什么问题啊,求大神们指导。

网友A:
如果你是正版,请联系西门子授权修复中心。

如果你是盗版,请选择跳过许可证传送。

另外我来所说你贴的授权的区别:
从上往下:
BASIC授权 ,使用此授权仅可以对S7-1200编程。
组合授权,这个授权同时对STEP7软件授权,也就是说,你不需要再次为STEP7软件授权。
专业版授权,使用这个授权已经包含了BASIC授权,盗版用户不管的 ,反正啥都要装,正版用户因为每个都是钱,所以节约一个是一个。
但是触摸屏程序打不开怎么办?

楼主:
但是触摸屏程序打不开怎么办?

网友A:
引用第2楼wht1215于2017-12-28 14:44发表的 Re:安装Portal  WINCC Professional V13时许可证传送问题 :
但是触摸屏程序打不开怎么办?

Sir,触摸屏和STEP7有什么关系呢?

即使博图最低档的触摸屏也使用WinCC Basic,你贴个STEP7的授权又有什么用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