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MR-J2S-100B-S141U632匹配电机是什么
PLC伺服专业维修

楼主(2017-12-28):
如题,有知道的吗?或者该伺服手册哪里能下载?谢谢告知!

网友A:
http://www.ymmfa.com/ser/
里面有
PLC伺服专业维修

楼主:
具体型号知道吗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ymmfa.com/ser/
里面有

网友B:
把MR-J2S-100B的调试软件打开,新建项目就能查出来匹配哪些电机了。MR-J2S这个退休了还用它来配电机?
三菱伺服MR-J2S-100B-S141U632匹配电机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