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8):
三菱GS2110连接两个FX3u主机,PLC距离屏有30米左右,屏上自带一个422口,一个232口,一个以太网口。一号plc和屏用422连接,2号PLC用232连接的话距离比较长怕会连不上,问下大家有没更好的办法。

网友A:
有一种无源232转485,你买两个,把232传输的那个两头都是转到485,你明白我的意思吗?
真诚感谢!这个办法不错,稳定性怎么样
  • 下载积分:+3(wangyuh7400)
  • 联系电话15071699246,QQ296686949

网友B:
    1个PLC加FX3U-CNV-BD+FX3U-ENET-ADP走以太网通信较好。
    谢谢,这个也有考虑过成本高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1个PLC加FX3U-CNV-BD+FX3U-ENET-ADP走以太网通信较好。

    如果用以太网,成本又得增加了。

网友C:
    屏的232口转485,连3u加485BD板。

网友D:
    屏的RS232转RS422,然后直接连PLC的编程口.
    谢谢,普通的232口转422都能用吗

网友D:
    当然可以用,用有电源的那种转换器。
    注意PLC侧的接线,不要用FX3U-485BD,无法和GS2110通讯。
    FX3U-485BD不支持编程协议连接。
    真诚感谢!帮忙看下如果用FX3u-422BD这样接线对不对,图在下楼,

楼主:
    帮忙看下用RS232转422这样接线对不对,谢谢了,红色是422BD8针圆口的针脚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