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系列问题请教

楼主(2017-12-28):
这个Z3::

网友A:
你的程序,有二处可以影响 Z3的数值,一般以后面一条为准
比如你同时写
MOV K0 Z3
MOV K3 Z3
最后肯定显示Z3是K3。
所以有时要考虑使用MOVP INCP 或者其他 办法来解决这些矛盾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