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8):
子程序中是不是不能使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(时间继电器或者输入点)触发一些信号,还有子程序中能写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吗?

网友A:
子程序肯定是可以写复杂的程序,我就写了一个子程序,计算CRC效验的,不是使用CRC指令的哦,任何PLC都可以使用这套方式计算cr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子程序肯定是可以写复杂的程序,我就写了一个子程序,计算CRC效验的,不是使用CRC指令的哦,任何PLC都可以使用这套方式计算crc。

我用台达的call指令 就是不执行  还是有什么注意点 没有注意到 我准备用子程序控制气缸和轴的动作的

网友B:
CALL指令 也 很 头疼 。
不会用 。
子 程 序 内 , 它 的 输 出  会 在  外部 程序 保持么 ?能改变 该输出。

网友C:
子程序执行完之后会返回计算的结果,并没有说不能用跳沿。找台达100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子程序执行完之后会返回计算的结果,并没有说不能用跳沿。找台达100例看

101例 没有讲清。。。

网友D:
子程序编写的时候要注意,不能重复使用相同的东西,调用的时候需要把其他子程序里的东西全部复位
  • 下载积分:+1(renjiawonder) 能 再 细 节 些 么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