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9):
有一个这样的项目
通过PCB板厂家提供Gerber 文件,得到焊点的位置,然后控制机器去焊接,
难就难在Gerber 文件里如何提取所需的焊点位置?

网友A:
这个不就是贴片机吗?基本都大公司垄断。
浙江杭州有不少公司生产桌面型小贴片机,不过很多用反馈不好用,价格还不便宜,价格一万到3万之间比较多。

网友B:
Gerber中有器件位置坐标的

网友B:
可以数据库获取

楼主:
Gerber中器件的坐标如何传到数据库、?

网友C:
这个有难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有难度。

有难度,能完成吗?

网友D:
Gerber档里有一个TXT文件,里面就有坐标信息。

网友E:
能不能说请楚点,具体点呀,搞不明白没有法回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能不能说请楚点,具体点呀,搞不明白没有法回答

有没有这样一个软件,通过gerber文件生成一个PCB板的图片,这张图片能显示PCB板的样子以及它的所有焊点,然后操作人员在这张图片上选择一部分需要用的焊点,然后这个软件能导出所选择的焊点坐标,以文本格式输出,

网友F:
拍照,也有这样的软件,用软件获得
平常心!平常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拍照,也有这样的软件,用软件获得

拍照岂不要装相机,
那样太复杂吧

网友G:
哈哈電路每層定義
都在gerber~裡面精準度非常高
當你原點設定好~~連v-cut都幫你算好了
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哈哈電路每層定義
都在gerber~裡面精準度非常高
當你原點設定好~~連v-cut都幫你算好了

我又不是做电路板的,,
我只是想获取一些焊点坐标,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
我又不是做电路板的,,
我只是想获取一些焊点坐标,

是由你設定的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D:
用CAM350即可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H:
gerber里面有个TXT文件如下

M71
M48
T1F00S00C0.650
T2F00S00C0.750
T3F00S00C0.800
T4F00S00C0.850
T5F00S00C0.900
T6F00S00C0.950
T7F00S00C1.000
T8F00S00C1.050
T9F00S00C1.150
T10F00S00C1.300
T11F00S00C1.400
T12F00S00C1.550
T13F00S00C1.600
T14F00S00C1.800
T15F00S00C2.050
T16F00S00C2.800
T17F00S00C3.050
%
T01
X49784Y26924
X45720Y38608
X78359Y34798
X81280Y33528
X133096Y74676
X86868Y51816
X88138Y45720
X86360Y39878

T1就是孔的大小,X Y跟后面的数字就是坐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gerber里面有个TXT文件如下

M71
M48
T1F00S00C0.650

这里把所有的坐标显示出来了,可是我只要一部分我选择的坐标,
而且首先要有一个图片显示所有坐标,然后操作人员在其中选择一部分坐标,导出选择的这部分坐标,并生成TXT文档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