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到中年,累弯腰

楼主(2017-12-29):
选型要求如下:
设备1:输入点50点,输出点26点,带模拟量2个输入,控制1个伺服

设备2:输入点40点,输出点28点,控制5个伺服,最好要有插补功能,(圆弧、直线)2轴插补功能即可;控制一台变频器(三菱品牌的),型号为FR-D740-3.7K-CHT最好能跟PLC通讯.连接一台OMRON的FH视觉能与PLC进行通讯

设备3:输入点25点输出点10点。

要求:设备1,设备2,设备3组成一条生产线,要求用Ethernet实现PLC之间通讯信号交互,PLC类型:晶体管漏型(欧姆龙或者三菱的PLC最好)
在什么地方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
人到中年,累弯腰

楼主:
三台设备的PLC以太网通讯有没有类似案例啊
在什么地方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

网友A:
三台fx5u就解决一切问题了。
Ethertnet通讯上,三台PLC可以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三台fx5u就解决一切问题了。

FX5U自带网口,网口支持三菱自己的协议 和modbus-tcp协议。还有其他的协议,只要你会写程序,一切都可以搞定。

网友B:
这样的话就5U或者CP1H带以太网的机子了
CP1H带以太网的,好用吗
此号注销

网友C:
三菱L系列可以考虑吧.5u的话编程可能要用works3
膜拜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