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自己做的控制柜各位大神指导

楼主(2017-12-29):
以前自己接的项目做的控制柜请各位大神指导
下载积分:+1(flyfeky) 感谢分享!

网友A:
很整洁,那是5u?
3U

网友B:
挺好看的,就是PLC搞个q系列把设备档次再提高点就更好了。

网友C:
电柜做得不错,非常整洁。
有个通病,就是国内都不太注重安全这方面。
电柜的主开关和电柜门是联锁的,断电才能开门。
这个确实是国内通病

网友D:
做的很好

网友E:
做的不错,比我做的好看多了,不过图片中好像用了一个2n?这个停产的还拿出来用啊,另外触摸屏不是三菱的?
2N是好几年前做的柜子了,屏是威纶的

网友F:
蛮好的,
要是把元器件标识都做全就更标准了

网友F:
空气开关,总空开最好安装在左上角

网友G:
真的很好看,看来前期在排布上还是花了不少功夫吧,我自己做的就没这么好看,得学习学习!

网友H:
做的比一般柜子好
自己做的控制柜各位大神指导
http://ymmfa.com

网友I:
变频器装到最上面好吗?
有人说装到上面好散热

网友J:
不管怎么说,变频器输出线尽量不要和传感器(光电、行程、接近开关)放一起,避免干扰。

网友K:
很整洁~ 希望继续分享~

网友L:
空气开关,总空开最好安装在左上角 空开柜放到左边就好了底部变压器放到空闲部位

网友M:
做得挺漂亮的,8楼,15楼参考意见。

网友N:
很干净,看起来很舒服

网友O:
引用 网友M:
做得挺漂亮的,8楼,15楼参考意见。
ZANZANZAN赞一个
工控人加油

网友P:
做的很好看,空间够大,自己做柜子的每次想做好看,都因为柜子小而做的不好

网友Q:
大气,整洁,相当好
菜鸟的工控人生

网友R:
我看我还需要楼主的指导呢。

网友S:
做得整洁,很漂亮。但个人认为变频器还是装的低一点好些,不放在最高的一排,而是放到最下面的一排,如果更换变频器,放低时更换起来容易一些。

网友T:
做的不错啊,值得参考学习!

网友U:
大气,整洁,相当好!!!我是做不了这个水平!!!

网友V:
变频器做太高了,循环散热不好,热量都集中在上部了。通常做法都左在下面利于空气循环。
以前做下部,空气潮湿没几个月变频器散热器都长毛了,上部有散热风扇

网友W:
变频器感觉还是下一些的好些一般都是这么做的

网友X:
我很想知道,你的变频器是模拟量控制还是通信控制?
不是模拟量模块是输入输出扩展模块。

网友Y:
引用 网友X:
我很想知道,你的变频器是模拟量控制还是通信控制?

那么多DA、AD模块,肯定是模拟量控制了

网友Z:
有这样一些规范要求供参考:1、断路器等开关安装高度不低于1.5m,且表面安装开孔的亚克力盖板(露出操作手柄,遮盖带电的金属螺栓,避免操作时意外触电)。2、体积和重量较大的电器(如变频器)安装在下面,保证整个控制柜重心不致过高。而且,变频器安装过高,也不方便操作。

网友AA:
做的真漂亮,职业配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