昆仑通态触摸屏的使

楼主(2017-12-29):
请教各位工控大神:
昆仑通态触摸屏在加电
启动时点击进度条时,
要求输入密码才能进
入设置。这要怎么弄才能
做到。不幸感谢。

网友A:
设置用户密码,说明书上应该有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开发人员出厂时设置的,不过可以去掉

网友C:
给你分享下,我第一次做,也不会,有人给我讲了很多种方法,不一定非要这样去做,加权限的问题,可以在单个按钮加权限,还可以自己做输入密码的界面,后者,我做过,但是太费事了。
入门的时候,还是适合,直接告诉你
if !logon()=0 then
XXX界面.open()
endif
这是弹出一个界面的意思。可以在界面里设置参数
专心搞钱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昆仑通态触摸
屏加电启动时会出现进度
条。此时如点击进度条,
会出现系统叁数设置页面
如:系统时间等。我想此时
点击进度条时会弹出密码
输入对话框,只要输入预先
设计好密码才能打开系统
叁数设置页面。也就是
系统叁数受密码保护,
不能随便修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