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29):
如题,关于PLC和HMI独立电源,他们之间通讯为232模式。两个开关电源一个输出设定为DC24V(对应HMI),一个为DC26V(对应PLC),需要将这两个电源的COM端并到一起吗?

网友A:
不需要,通讯电缆已经完成连接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abadguy)

网友B:
    为何要独立电源呢?怕干扰?

网友C:
    不晓得你用两个电源的意义有多大,很少见有这样做的,
    路远求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需要,通讯电缆已经完成连接。

    就是RS232的GND已经算是连接了是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为何要独立电源呢?怕干扰?

    有一个电源是带蓄电池的,但是功率不够了

网友D:
    建议连接两个电源的GND,特别是开关电源。等电位是控制柜最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abadguy) 学习了

网友E:
    把接地并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    建议连接两个电源的GND,特别是开关电源。等电位是控制柜最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    同意,最好一点接地。要不悬浮地,有可能有稀奇古怪的干扰什么的。

网友G:
    不需要并在一起

网友H:
    分开有什么意义吗?

网友I:
    COM端并到一起,等电位

网友J:
两个最好是独立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