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GS组态软件与三菱PLC

楼主(2017-12-29):
最近有项目要用MCGS组态软件做三菱PLC的监控,用电脑测试了一下
从PLC读取的数据都是对的 ,但是向PLC写数据就对应不上,我在电脑上置位Y5,PLC的Y11却亮了,Y5不亮,我用M寄存器也试过,置位M0,PLC里面的M4被置位了,M0却没有变化,请大神指点一二

网友A:
顶一下贴子,座等大神的解答

网友B:
这就是昆仑通态设置变量x 和y不同于其他组态软件的地方。有点麻烦,三菱输入输出软元件是8进制,昆仑通态设置变量时要10进制。所以要转换一下才行。例如定义变量X27,昆仑通态设置变量时输入X23就行了。具体换算 十位数乘以八 加个位。X27=2X8+7=23.刚开始学习的时候,也不明白,也琢磨好久

网友C:
mcgs可以在电脑上运行连plc???

网友D:
可以,mcgs版本官网可以下载。

网友E:
设置驱动对不?

网友E:
属性,字位对不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mcgs可以在电脑上运行连plc???
MCGS有嵌入版和通用版,嵌入版就是触摸屏软件,通用版就是组态软件,可以在电脑上运行,但是MCGS对通用版已经不更新维护,所以不建议使用,我之前用过,不太好用。

网友G:
昆仑组态有点麻烦 比较繁琐 个人感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