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报警求助,什么原因分析下,是不是被程序员故意删除了

楼主(2017-12-29):
台达PLC型号DVP 20EH出现PLC报警,指令模式程序报警C400 错误地址0~1,中间部分程序显示error,什么原因,编译后不能转换梯形程序,本人一直玩的三菱PLC,台达没有接触,发现设备说明书资料都没,中间换个几个人查看说程序丢失,不知道丢失原因,电池没问题

网友A:
没有联机程序删不掉的 估计还是程序掉了

网友B:
程序还能自已掉,第一次听说。
yanzhi2008

网友C:
切换到指令表方式看下

网友A:
台达 EH2 没电池掉程序

网友D:
台达的资料确实有点乱,有些说明书上找不到的东西在光盘上才找到。程序丢失的可能极小,更不可能丢失一部份。

网友E:
是不是版本问题,异常中断?台达没用过。

网友F:
第一次听说

网友G:
台达的变频器伺服用用还不错,屏和PLC软件做的不行

网友H:
典型的程序丢失ERROR灯亮,BAT.LOW灯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