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指令转OMRON指令求教~~
学习!!从点滴做起!!!

楼主(2017-12-30):
有没有大师帮把 DMOV K8X0 D200 转换成欧姆龙指令是怎么写???

网友A:
MOVL 0 D200
Good Luck~
哪要是K1X0呢?怎么表达?
下载积分:+5(25188400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OMRON输入是12进制的,1楼的指令是对的,但是只传了24位输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OMRON输入是12进制的,1楼的指令是对的,但是只传了24位输入
Omron的输入其实是10进制的,因此才会有0.00~0.15这样的输入。
MOVL指令的目标对象为2个字,2个字就是32位的,不要被进制所迷惑,否则2进制岂不是只能传4位了。
三菱指令转OMRON指令求教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