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系列的分段程序是怎么执行的的?

楼主(2017-12-30):
程序是先扫描AD-IN,完了之后再扫描ADJUST....这样的顺序么?

网友A:
按顺序自上而下顺序执行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A:
按你第一张图的顺序来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:
设置成扫描的程序段按从上至下的顺序执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