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看下真假FX3U

楼主(2017-12-30):
旧机改造拆下来的,麻烦看下是不是真货,假货的话可能就买新的了,要是真的就买个IO扩展用上去

网友A:
侧面来看,似是假的,最好能看下正面输入输出端子号的字体颜色及其它标识……

网友B:
假的 真的标志是圆的
多多关照

网友C:
像似真的,做工挺细致的。

网友D:
不管真假,能用就行

网友E:
打开扩展板盖子看下里里面电路板上有没三菱标志,真的三菱标志边上的电子原件做工很整齐

网友F:
12年产的真货
下载积分:+1(咗臉ヅ微笑ぺ) 真诚感谢!

网友G:
这个真假还不知道如何分,反正买回来的都能用,也没啥问题

网友H(2018-04-07):
都是专家,厂家回复都是要查询编号才知道真假,看一眼就知道真假,神人。
学徒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