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一个计数问题

楼主(2017-12-30):
用三菱plc怎么编制一个程序,让计数器循环计数。比如:1-2-3-4-5-1-2-3-4-5循环,求帮忙解答,先谢谢了

网友A:
用移位指令一直加1

网友B:
程序为一秒累加一次,到5后又变为1

网友C:
试试这个行吗。

网友D:
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,你自己尝试写的模拟下。

网友E(2018-04-22):
按一下计一次 当第五次松开时计数器清零 第六次就是从新计数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按一下计一次 当第五次松开时计数器清零 第六次就是从新计数了
这个高速运行时会不会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