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熟悉基恩士视觉的兄弟,有个问题咨询一下。

楼主(2017-12-30):
型号:CV -X170A 相机是500W的。
问题:一个块钱的硬币,我设置一个姿态为标准模板,然后旋转硬币。想知道对比标准模板,硬币旋转了多少度。
因为保密协议,产品不能发 图片哈,产品跟一块钱硬币形状大小一样。
这套系统可以检测出来吗?用什么工具?
我发现什么都是缺陷检测的工具哎。
解决了,我发红包哈,谢谢!

网友A:
我只见过昂纳公司销售工程师的上门演示,貌似可以实现角度计算呢……他是参照(模仿)基恩士来做的,那个“位置/倾斜”工具不能实现么?

网友B:
我知道基恩士的位置是用三角函数来计算的,旋转可以考虑用坐标来试试,想想一个圆上标记一个点,记录这个点在坐标上移动的位置,这样可以用函数算出角度。

网友C:
基恩士的售后服务还好,打电话或到现场都可以。

网友D:
去年用基恩士相机搭配UR手臂做过定位抓取的案子 , 我发手册到你自己参考设置。 基恩士相机还行。使用方便
下载手册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5D113Z

网友D:
手臂设置 。。

网友E:
很简单:
1. 在你设置的标准姿态上找两个特殊一些的点(提高检测准确率),可以做出一条直线A。可以把这条直接刻在放工件的底座上,角度相同即可。
2. 每次拍摄时识别出这两个点,做出直线B。
3. 计算工具中求直线A和B的夹角。
输出这个夹角值。
下载积分:+3(jianghua_qiu) 这个方法可以
下载积分:+1(ddybfl) 好贴好贴!

网友E:
或者是这样:
1.工具追加→位置/倾斜→图形→圆形。
2.输出设定→PLC链接→对象选择→选择T100图形的位置→角度→全部→确定
3.角度就存在D500中了,读取即可。
下载积分:+1(咗臉ヅ微笑ぺ) 感谢分享!

网友F(2018-05-21):
哥哥们,我这边有个基恩士视觉系统XG-7000,接线排IN接线后触发TRG1有效,OUT端子排接线,OR信号怎么给出来??

网友G:
你那个是做检测的,要用定位的系统。

网友H:
这种类似项目我做的太多了------太简单了!虽然我没有用过基恩士的视觉系统------基本上所有视觉系统都是一个样子。楼主联系我277983264

网友I:
你要抓个一啊,一元硬币不是有一吗,模板抓一,每次抓那个一字会自动算出偏移角度的
今晚吃鸡!

网友J(2018-07-31):
完全可以计算角度

网友K:
CV-X的是检查、测量用的,定位的是XG系列的,另外,基恩士视觉的程序开发都是基恩士自己搞的,不会让客户自己去写程序的,除非你自己会做视觉的算法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