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30):
32位的乘法指令很令人讨厌,因为结果占用了64位的空间,而在使用标签编程时,系统在自动分配软元件时却没考虑到这个问题,导致地址重叠,害我查了很久,这个算三菱的漏洞么?

网友A:
应该是你没设置好吧,你用的是GX Works2还是GX IEC?反正我是没碰到过这种情况,它会自动分配64位的地址给我。

楼主:
有图有真相

网友B:
你自己不習慣
正常乘與除都留各四個D給他就沒事
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你没设置好吧,你用的是GX Works2还是GX IEC?反正我是没碰到过这种情况,它会自动分配64位的地址给我。

用的是works2,在哪里可以设置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自己不習慣
正常乘與除都留各四個D給他就沒事

不是我不想留,自动分配的,谢谢

网友C:
將數據3排到前面就可以了。另一個方法就替數據3開Arr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