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 plc和威纶触摸屏怎么实现输密码跳转到指定的页面?比如

楼主(2017-12-30):
三菱fx3u plc和威纶触摸屏怎么实现输密码跳转到指定的页面?比如
ld m8000
[= d10 k1234]
mov k20 d4
其中D10 是在触摸屏上输入的密码跟1234 做比较,相等就把第20个画面传到D4 中
问题是这个D4 怎么在触摸屏中设置

网友A:
在元件--PLC控制,设置各种条件,
用宏来设置,这个比较灵活,用D4值作比较,显示相应画面。
宏比较麻烦,哟!~
这个D4 怎么设置呀师傅

楼主:
宏比较麻烦,哟!~
这个D4 怎么设置呀师傅

网友B:
在触摸设置PLC控制》切换基本画面》设置D4这个继存器